求助下d7e M大固件遥控飞四轴

楼主(2015-10-12):
[2014.07.10 10:00 有更新,最新文件为deviation-devo7e-v4.01cn_by_Mckay_20140701.rar]
我刷后为什么里面没有 术语语言改变这一项。。。。然后就是这个固件怎么飞apm的6种模式!!!谢谢各位前辈们

网友A:
我刷的也没有!同样的版号。似乎少了些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也没有!同样的版号。似乎少了些设置选项。

你知道吧控上面的那些拨动的按钮怎么设置成开关模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吧控上面的那些拨动的按钮怎么设置成开关模式么

那些拔动按钮我从没设置过,到是上面的两个拔动开关它们原本就是开关模式呀!

网友(2015-12-19):
d10有,D7E 内存不够放语言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