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传等外设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用的APM2.6,在调试的时候,图传十分钟就很热了,卖家不让我图传用电压电流5V供电,让我外接稳压器,他说不能从PM模块上面去取5V。你们都用稳压器吗?不用稳压器的话怎么办?大家一般都怎么接?云台的供电呢?LED的供电呢?

和卖家的沟通

和卖家的沟通

我用的图传型号

我用的图传型号

网友A:
独立BEC吧。。。哪有从飞控取5V给图传用的道理,飞控电路的5V功率就够自己用。都是买稳压模块。

网友:
稳压模块就是降压 自然会发热的 建议用其他外接稳压模块

网友B:
我语文水平不高,请问LZ是说烫手的是电源线吗。

网友C:
图传发烫不是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BEC吧。。。哪有从飞控取5V给图传用的道理,飞控电路的5V功率就够自己用。都是买稳压模块。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   我是铂金电调  用了电压电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语文水平不高,请问LZ是说烫手的是电源线吗。

是图传烫手  是我语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发烫不是很正常吗

你没看清我的问题   我给图传供电用的是电压电流传感器的电调端接出的一条线。卖家说这样属于从APM供电,会影响APM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图传烫手  是我语文不好~

图传都烫手,别怕。地面测试的时候会烫到莫不上手,不过飞起来有风冷所以没事。另外小二的建议不错,确实不建议让图传从飞控碗里抢饭吃,图传尽量单独一个模块供电。也不要让飞控这里有其他设备去分享它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都烫手,别怕。地面测试的时候会烫到莫不上手,不过飞起来有风冷所以没事。另外小二的建议不错,确实 ...

谢谢详细说明,其他外设也是一个道理是吗?刚又和店小二确认了下这款图传可以直接接电池(4S的)。还有想确定下是不是图传不调参的话飞的时候也最好拔下来?因为图传连得osd,osd是用的飞控的电。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飞控因为是主控制电压一低就会重启或者断电。所有系统全挂。
其他的设备算好电流一起共享应该没事。
是APM飞控吗?图传拔下来不是没图像了吗。怎么玩FPV?

网友D:
给我打电话 我教你    杨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我的问题   我给图传供电用的是电压电流传感器的电调端接出的一条线。卖家说这样属于从APM供电, ...

看了你这样说明才明白,你误导了大家,所谓电压电流模块输出电调的电压,是跟电池的电压一样,不是5V,输出线给飞控的才是5V,怎可混为一谈?输出电调位置给图传供电是正常做法,3S11.1V输入,电调输出就是11.1V,一般图传输入电压能接受7V-24V所以没问题…图传发热也很正常,但一定要连接天线,否则容易烧毁或距离变短,一般迷你版的图传发热会比正常版的严重,那怕只有200mW,加稳压模块可使图像输出更稳定,及可同步提供12V降压输出给fpv镜头或5V输出给相机用,但可能会对其它设备干扰,安装要远离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因为是主控制电压一低就会重启或者断电。所有系统全挂。
其他的设备算好电流一起共享应该没事。
是AP ...

嘴瓢了,我说的是数传,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我打电话 我教你    杨鹏

谢谢!昵称是你的球球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清我的问题   我给图传供电用的是电压电流传感器的电调端接出的一条线。卖家说这样属于从APM供电, ...

LZ你这个电流传感器的PIN脚输出是专门设计给飞控供电的。而且电压电流正好。不可以再接其他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电流传感器的PIN脚输出是专门设计给飞控供电的。而且电压电流正好。不可以再接其他设备了!!!
...

明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