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不适合尝试以节约成本为目的的DIY制作——自制油泵

楼主(2015-10-12):
   制作目的:买的手摇泵麻烦,以专职给汽油机使用,买的电泵漏油,而且经常空吸吸不起来油,得将油桶倾倒,降低杨程才行,故自己DIY一个,同时也节约点钱;
   从开始到现在:首先备料,电路水密盒一个,小水泵一个,复位按钮2个,DC圆孔一个,L型油管嘴两个,油管少量;
                                重点来了,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为了废物利用,决定使用DIY启动器剩下的按钮开关,得开一个12MM的孔,我没有那么大的钻头……强迫症
                          的选择是买新的钻头,结果买回来发现我的电钻做多夹持10mm……,好,又买新的小柄钻头,终于开出了12mm孔;下一步,安装DC焊接线路,突然发现
                          电路图不对,单路按钮无法实现我的功能,要么再加个开关选择抽还是加,要么换双路的按钮,或者拔油管,我选择买新的开关,本来和DC一起买就好了,
                          但是DC已经发货,索性再买一次,为了美观,仍然是12mm的,如果一开始就买,买个5mm的双路,价格便宜量又足,还有颜色可选,结果12mm的7块多
                           一个,没办法,咬牙买了3个。这次终于万无一失了。
                                 最后为了DIY这个油泵,买了水泵2个(金属齿轮的)、钻头4个、盒子1个、开关3个、DC5个,L型油管接口2个,最后真正以前存货的就只剩下油管了,算上运费,快150了……
                          一个和我同样DIY油泵的朋友花了不到20块,水泵10块出头,一个旧机器上拆的三段开关,没了……

网友A:
友情提醒有刷电机启动运行会产生火花   抽抽甲醇还可以 汽油的话最好不要用

网友B:
不错,挺漂亮的
不过这个油泵寿命不长,甲醇有腐蚀性,慢慢的密封圈就会给腐蚀掉而造成漏油

网友:
强迫症以前叫做精益求精

网友C:
这泵设计有问题,齿轮和轴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泵设计有问题,齿轮和轴容易打滑。

拆了看过,是半轴,应该不至于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有刷电机启动运行会产生火花   抽抽甲醇还可以 汽油的话最好不要用

一看哥们看帖就不仔细,我说的是手泵给汽油,这个是给甲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挺漂亮的
不过这个油泵寿命不长,甲醇有腐蚀性,慢慢的密封圈就会给腐蚀掉而造成漏油

谢谢,密封圈不贵,到时候单独买就好,又不指望一劳永逸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强迫症,原来我也有

网友:
这种油泵密封圈处会漏油,要抹一层密封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有刷电机启动运行会产生火花   抽抽甲醇还可以 汽油的话最好不要用

我能说电火花一样能引燃甲醇吗??? 我自己就测试过 全合成  30%硝基的油就能够被电火花引燃。  解决办法就是在电机接线位置串联一个消火电容就安全了,即使是没有串联消火电容 只要做好密封也没有事 我家这边的模友都自己DIY了很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有刷电机启动运行会产生火花   抽抽甲醇还可以 汽油的话最好不要用

兄弟细心人,我也想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