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非凡OSD S2上接线才能看到动力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5-10-12):
我用的动力电池是4S 16.8V,摄像头和图传是12V的,我用降压模块把16.8V降到12V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如何在非凡OSD S2上接线才能看到动力电池的电压?谢谢

网友A:
16.8V直接接动力输入的正端即可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一块电池还是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8V直接接动力输入的正端即可

不用接负极吗?

网友:
负极一般已经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