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为鹰眼,小蚁,Gopro设计的穿越机架?

楼主(2015-10-12):
说到录像,最好的选择还是类似鹰眼,小蚁,Gopro这样的摄像机。但现在的穿越机架设计,如果要放这样的相机都非常不协调。有没有比较好的设计思路,可以在穿越机架上容纳这样的运动相机? 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运动相机体积太大,放小机上 都是这个效果~
用运动相机来代替摄像头的话 延迟大 而且算是长期增加整机重量,对于飞行时间大部分都不录像的玩家来讲,这个配置不合算,而且太影响飞行

网友:
这个算不算

网友:
把相机拆开 镜头部分前置。主板水平固定,用排线连接。看小蚁拆机图。其实可以分离的

网友A:
这个架子似成相识,叫什么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似成相识,叫什么来着

Quanum Trifecta tricopter 大 陆HOBBYKING已经上架 不用坑爹的100多邮费了。

网友B:
没云台要录像效果也不咋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云台要录像效果也不咋样啊

又不是要航拍效果,

网友D:
不用因为运动摄像机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因为运动摄像机有延迟

穿越一般是两个设备:用独立摄像头来FPV, 用运动相机来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要航拍效果,

不要航拍挂这个干嘛?还想高清穿越?

网友:
穿越机不用那么高清吧

网友:
有些机器拆解很容易,把主板和sensor板搞定即可,充电自动录像,估计这个是最轻的。

网友:
不追求4k画质,我用runcam效果也不错

网友:
贵点买个ccd,解析度很牛逼的

网友:
挂个runcam 或者808 还不够嘚瑟的?

网友:
黑羊机架

网友:
KIM V3
头头兼容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