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孙子 做了架卡通机

楼主(2015-10-12):
孙子要回来了,为了逗他玩,做了一架Ktt板的卡通机。试飞了一下还真不错。

网友:
还是隔代亲啊!!!

网友A:
轮子用KT板,覆盖轻木板加强能减重好多呢。机翼侧面给个特写呗,想看看啥样结构,求翼展,起飞重量,电机,电调,螺旋桨,电池配置。新手也想仿制呢。

网友:
这种轮子够轻的了

网友:
顶一个!收图!

网友:
有飞行视频不啊

楼主:
一个人飞,没有录。这个飞机很好飞,十分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用KT板,覆盖轻木板加强能减重好多呢。机翼侧面给个特写呗,想看看啥样结构,求翼展,起飞重量,电机, ...

整机基本配置:翼展60CM,起飞重量200G,电机1510,12A好盈电调,2S900MAH电池,6035桨。舵机3个,两个是4.5G,一个9G。
动力不是很足,主要是机机重了。用普通5MM的KT板做飞机,建议翼展要大于60CM。这个飞机因为造型原因,减重潜力不大。KT板能找到3MM的是最好的。因为加了小翼,低速很稳定。适合小场地飞。
飞四通习惯了,所以开了副翼,多用一个舵机。

网友B:
小飞机做的真的不错,涂装萌萌达。不过你真的敢拿给你的小孙孙飞吗?反正我是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做的真的不错,涂装萌萌达。不过你真的敢拿给你的小孙孙飞吗?反正我是不信。

是逗他玩,不是给他飞。这么小的孩子,又不是神童,再说也没有驾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机基本配置:翼展60CM,起飞重量200G,电机1510,12A好盈电调,2S900MAH电池,6035桨。舵机3个,两个是4.5 ...

谢谢老爷子的配置,新手就琢磨类似的小飞机呢,不求啥高级别动作,只求飞的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爷子的配置,新手就琢磨类似的小飞机呢,不求啥高级别动作,只求飞的平稳。

对于新手,这个小飞机还是灵活了点,你可以放大尺寸,做到80cm就相当好飞了。电机可用2208的,20A电调,电池用3S1000---1500,舵机9g的。这都是通用的材料,好找,以后也要用到,不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新手,这个小飞机还是灵活了点,你可以放大尺寸,做到80cm就相当好飞了。电机可用2208的,20A电调, ...

恩,谢谢老爷子的建议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