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乐天10a能刷blheli吗?

楼主(2015-10-12):
如题,为了oneshot125准备刷blheli,怎么没搜到任何相关帖子,应该能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靠亲身实践吧,按照经验来讲,市面上的ATmel和Silabs单片机的电调都可以刷;如果没有对应的固件, ...

谢谢!看来只能刷刷试试啦

网友:
能刷吗,乐天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成功了没?分享下!

楼主:
应该是c80xx单片机那个固件,以前好赢铂金很顺利就成功,这次不知怎么认不出来,改天下个老版本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