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 V5 飞行记录

楼主(2015-10-12):
飞的不好,会声会影也是刚学,请各位看官见谅

网友A:
楼主,你的两块电池放在什么位置呢?!会不会机头偏重呢?!我的是冲浪者X8,结构近似,但是电池一个2200的放在透明座舱盖正下方  机头都有一点偏重了,而且加了加高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两块电池放在什么位置呢?!会不会机头偏重呢?!我的是冲浪者X8,结构近似,但是电池一个2200的 ...

我的第一架V5,放1块2200压不住头,得拿块3S1500配重,当时就觉得这机前舱载重还能大。
这是第二架V5我装机的时候做了改动,把方向和升降舵机埋在平尾和垂尾里(优化机体中部空间和走线,省去两条钢丝),这样为了平衡机尾多出来的重量,机头两块2200就很有必要了。。。从飞的情况看,机头还能再重点,加上V5可以开襟翼起降,起降速度我觉得受加重影响不大。
以上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两块电池放在什么位置呢?!会不会机头偏重呢?!我的是冲浪者X8,结构近似,但是电池一个2200的 ...

X8没实际上手过,但照你的描述看,也可以试试把垂尾或水平舵机中的一或两个埋在平/垂尾,后机身管也可以埋,一点点重量加上长力臂,配重是很有效的。不管哪种方式,结构补强是灰常有必要。如有需要我可以再发补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照片看看

用的1*6碳条纵向加强

网友:
嗯嗯!楼主好人,解答细致有耐心!大家一起继续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