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空中停转。

楼主(2015-10-12):
中午飞航点时,用手机地面站编辑写入。到达第一个航点后,四个电机同时停转,结结实实摔地上了,,后来检查航点没问题,想不出停转的问题,怀疑是空中断电了。但是因为是到第一个航点时摔得,所软件bug以也怀疑是软件bug。用的电压传感器供电,没接jp1线帽。日志上传了,求各位前辈老师们分析,,,

楼主:
等级不够,,只能发图,,所有的参数都是断在了2500过一点,就跟图里的一样,

网友:
QQ上面沟通了一下,楼主用的是 DJI 的 e300 套装电调。
建议换电调再试。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112169&extra=

网友A:
飞控断电了吧,要不然不论怎样自由落体,高度也是能记录下来的,垂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断电了吧,要不然不论怎样自由落体,高度也是能记录下来的,垂直线

最后发现真的是断电了,舵机闹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真的是断电了,舵机闹得,,

就是因为舵机拉低了电压  飞控重新启动。   舵机要用独立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