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和舵机的耐压

楼主(2015-10-12):
华科尔的接受机最大的输入电压为6V,但是现在大部分的舵机电压都可以上到8V。这样,如果只是将就接受机的话,就只能降低舵机性能使用了。

求破解良方!

网友:
外接bec供电

网友A:
给接收供电的线路串接一个降压电阻即可。(也称稳压电阻)

网友:
加个Ubec吧,成本不高又靠谱

网友B:
等你飞出6V和7.4V的差异并强烈需要使用高压舵机的时候,你肯定会把华科尔的遥控器只用作模拟器练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飞出6V和7.4V的差异并强烈需要使用高压舵机的时候,你肯定会把华科尔的遥控器只用作模拟器练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接收供电的线路串接一个降压电阻即可。(也称稳压电阻)

我也感兴趣这个办法。请问你用的电压是多少?7.4v还是8.4v?降压电阻是多少欧姆?

网友:
接电阻并不好用,如果想舵机高压但接收机低压,则必须在接收机内部加电阻
或者舵机直接供电,信号线单独引出来连到接收机
以上方案都过于复杂,可靠性会下降
所以要么BEC要么换支持高压的接收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飞出6V和7.4V的差异并强烈需要使用高压舵机的时候,你肯定会把华科尔的遥控器只用作模拟器练习用。

这话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