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滚吧,穿越机】穿越机280一键翻滚啦

楼主(2015-10-12):
直接上视频,飞的有点远,拍的比较小,要仔细看咯。。。
#paction

网友:
掉高太严重了吧

网友A:
说说如何一键翻滚吧。

网友:
只看到小黑点

网友:
看不到翻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如何一键翻滚吧。

首先要调CC3D参数,让后打左再猛打右

楼主:
这个掉高比较严重,所以飞的比较远,所以拍的就比较小

楼主:
要仔细看哦,飞的比较远,就拍了一个小黑点哦

网友B:
这高度掉得也多了吧,飞低点点要捡尸体回家

网友C:
应该是感度调节的太低了,一般650以上就很好翻,不会掉高。我让我小孩自己打杆都可以翻,毫无难度。。。

网友:
感谢,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高度掉得也多了吧,飞低点点要捡尸体回家

第一次飞,还有缺陷,以后继续改进,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感度调节的太低了,一般650以上就很好翻,不会掉高。我让我小孩自己打杆都可以翻,毫无难度。。。

ok,我后面再试试。。。

楼主:
也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
这是救J还是翻滚

楼主:
是翻滚,虽然比较菜

网友:
得拿放大镜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翻滚,虽然比较菜

不菜了,玩多轴敢翻的也没几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菜了,玩多轴敢翻的也没几个

我觉得有问题

1,楼主,用我血的教训告诉你,飞这么高,丢机是迟早的事,看什么时候起风了

2,翻滚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没有这么悬,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掉高这么多,也不需要如何如何复杂的设置参数

CC3D设置到半自稳,感度调节用ADVANCED ,650-800

即可

翻滚那是相当简单,一打杆就是一个滚,一般15米左右至少可以连续2个,我让我小孩自己翻滚只实验了一次就会了

如果还有问题,检查下机器重量,(600克以内?)和拉力(30%可以起飞吗),电池我用3S 20C,2204,6040桨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掉高在3米以内(感度越高越不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问题

1,楼主,用我血的教训告诉你,飞这么高,丢机是迟早的事,看什么时候起风了

好的,非常谢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