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炸鸡,求分析

楼主(2015-10-12):
轴距930mm,w6340-230kv,6s22000ma,好盈50a,22寸桨,起飞重量5.7kg

1.gps模式下会抽风
2.确实不抗风,炸鸡最后过程是纠偏越来越大,最后无奈只能关油门炸鸡

求大神分析pid问题
个人觉得i值过大,p值也过大

网友:
来个log呗,我见过架870的,7kg起飞,跟你pid差不太多。

网友:
自稳 Roll 和 Pitch 的P,为啥是 3.000 这么小,是不是自动调参没有正常结束喔?

网友A:
摇摇摆摆像是喝醉酒的,基本都是P 小了。    上窜下跳像是身上有虱子,就是p 大了

网友B:
这个设定不炸不行

网友C:
自稳调大点,你毕竟机架这么大 不好说 I调到0.3或者0.4 自稳调到4.5  建议你先飞默认参数

网友D:
这个电调好像有问题,低油门不稳定,所以起飞重量太小需要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定不炸不行

给些具体点的说法撒。以前最大就调过550,这么大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调大点,你毕竟机架这么大 不好说 I调到0.3或者0.4 自稳调到4.5  建议你先飞默认参数

i原来很小,反到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调好像有问题,低油门不稳定,所以起飞重量太小需要考虑一下

个人觉得这套动力力气不小,就是不抗风,准备换成小桨,但是今天的问题不在于风,应该是纯粹的pi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摇摆摆像是喝醉酒的,基本都是P 小了。    上窜下跳像是身上有虱子,就是p 大了

你的这两个比喻不好想象,今天貌似两种情况一起出的

网友E:
D值会不会也太大了,导致抗风性没那么好

网友F:
D=0.02 改0.002~0.004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值会不会也太大了,导致抗风性没那么好

之前很小,导致手感非常差,所以改大,这次是在半室内使用手感有所改观的情况下才到场外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0.02 改0.002~0.004调看看.

之前没动d,无风情况下太灵活。
因为转速低,不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