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鹰眼锐视的一个问题,一直在纠结买单天线和双天线,

楼主(2015-10-12):
请教鹰眼锐视的一个问题,一直在纠结买单天线和双天线,请问下用过的人双天线和单天线用起来到底区别大不啊?

网友:
我的是单天线的,用的没问题,没有过双的不知道。

网友:
没特别大区别

网友:
如果是单天线就不要用板的,蘑菇头最合适。本人用双天线,感觉很好用

网友A:
如果飞多轴,单天线就可以了,如果飞固定翼FPV,一定要买双天线的,一个装平板,一个装棒子或蘑姑。而且是自带DVR的。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多轴,单天线就可以了,如果飞固定翼FPV,一定要买双天线的,一个装平板,一个装棒子或蘑姑。而且是自 ...

鹰眼显示器显示效果在中午就没法看,调试也效果不好,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鹰眼显示器显示效果在中午就没法看,调试也效果不好,都是这样的吗?

不止是鹰眼锐视中午看不清,目前市面上的绝大多数显示器在中午时的显示效果都不好,加上遮光罩能稍好一点,但也不能提升很多,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多轴,单天线就可以了,如果飞固定翼FPV,一定要买双天线的,一个装平板,一个装棒子或蘑姑。而且是自 ...

非常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