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拉力问题

楼主(2015-10-12):
装了台450,然后选择动力的时候没注意,选了DJI2212的动力套装,谁知道飞机组装好之后,加上云台相机等乱七八糟的重量就有1110克(不含电池),结果全油门只能飞起来离地面大概20CM

请问选择2216的动力,配3s的电,够不够拉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GPS安装位置,我装了脚架,在调参那里输入Z轴的位置,是从地面算,还是从底下那块沉金板开始算?

楼主:
是否因为电调油门行程没调整?

网友:
还是 2216电机吧

网友:
郎宇V2216/800KV4S电或是飓风2216

网友:
怎么会这么重。用的多大的浆啊~

网友:
有吗行程校准了没,,,

楼主:
行程校准了,拆了云台相机轻松起飞,哎

楼主:
GPS安装位置,我装了脚架,在调参那里输入Z轴的位置,是从地面算,还是从底下那块沉金板开始算?

网友A:
从沉金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沉金板开始

谢谢!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动力,1770克起飞

楼主:
我秤了一下,带电池1540克,电机行程全部调整了,挂云台相机,就是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动力,1770克起飞

但为毛我的飞不起来?拆了云台相机就能飞,搞不懂,电机行程都校准了

网友C:
没有设置好吧,我的2212轻松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置好吧,我的2212轻松500M

请问还需要设置哪里?电机行程校准了,然后调参那里都是默认值

网友:
我的配置也一样,不过没称过,挂狗很轻松啊

网友:
飞控遥杆校准一下

网友:
2213可能比较合适

楼主:
换了2216飓风电机,可以轻松起飞了,GPS像钉子一样稳定,还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你加我qq156590053
我之前用过2212和450下来能飞20-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