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坏了,好像有心里阴影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5-10-12):
就因为上次飞着飞着突然失去动力,要是找到原因了,那可以放心大胆飞,可至今不知道原因,所以现在新650机架(换机架重新焊接线路)都不敢飞了,怕万一飞着飞着再失去动力砸到什么,怎么办啊????

坠机配置:(从不用GPS)
自制520机架,大疆V2飞控,E800电机,乐天40A电调,飞越2轴云台,6S 5200电池,天7。飞了十来次起落都好好的。

分析猜测原因:
坠机时候用的是2块3S 5200 电池(花牌和狮子)串联成6S的,电池电压都好好的(电压用到24V左右)。目前怀疑是插头焊接问题,也许高温导致接触不良吧。
下降时候,油门在20-30%左右,没低于10%。
赶紧推满油门还是不行,油门降为0,再推倒100%扔无济于事。

http://www.tudou.com/v/XF2zauK0ri8/&rpid=43701330&resourceId=43701330_04_05_99==.html

网友:
建议退模吧

楼主:
绝对不可能  现在只能不用那个串联电池了,线路都重新焊一遍,飞着看看吧,万一 又断电掉了再排出其他原因

网友A:
不同的电池串一起不是找死吗

网友:
胆子不够大??

楼主:
问题是没找到原因啊! 你看飞机失事没找到原因前都停飞那种机型,我现在还在飞。

网友:
那就一直弄到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