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手机信号发射塔干扰问题。。。。。!

楼主(2015-10-13):
如题  该装置对2.4G  FM的遥控装置的影响?????

     这装置附近200米非常空旷适合飞行  我担心他的影响不敢飞   求明人指点

网友A:
手机是900兆和1800兆的,但不保证上面没有大功率WIFI。你可以把飞机放在地上开机,拉一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是900兆和1800兆的,但不保证上面没有大功率WIFI。你可以把飞机放在地上开机,拉一下距离。

谢谢   我想飞30级  70级3A拉距多少 ?

网友:
实飞干扰不大,天9  4096

网友:
可以试试吗

网友:
频率不同,但信号太强可能会有压制性干扰,或者谐波干扰吧,最好离远点。

网友:
我国用的4G频率是2.6GHz频段(2500-2690MHz),比较接近我们用的遥控频率了。。。
http://4g.zol.com.cn/403/4031914.html

楼主:
谢谢  各位的指点!!!!!

网友B:
我在塔旁飞过,近至十来米,没出现任何不妥。

当然,不保证我飞的时候那个塔真的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塔旁飞过,近至十来米,没出现任何不妥。

当然,不保证我飞的时候那个塔真的在工作。。。。 ...

好的 塔下就是个断头路  和一大片草皮  我改日一定试一下 !!!

网友:
我们在类似的地方飞过,都会有莫名其妙的失控反应,速度高的好些,慢的,有炸机发生过。猜想,电磁场强很强,有饱和屏蔽的可能。

网友:
我这里有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发射塔样的东西,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作用,很多魔友在附近失控过,所以还是当作有影响离远点好

网友:
通信站有1800M、2.1G,和2.4G不远,如果基站天线对打有金属物,或天线本来有故障,可能干扰周边频段,会带来强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拉距测试后在飞

楼主:
实际拉距地面》200米  空中》150    发射机D7E dsm2 开放功率  接收AR 600    可以飞了   改日测试FM的发射机在报告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

网友(2019-07-19):
还没有高压电塔干扰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