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IOSAPP 和 遥控器通过数据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5-10-13):
我有一个问题,不是说IOS 不支持第三方外设吗?那为什么咱DJI的遥控器可以通过数据线和APP连接,并且进行数据交互的啊!??
难道DJI真的通过了传说中的苹果MFI认证?
求大神解释

网友A:
APP 又不是获取手机相关的信息 ~ 虽然也是要经过苹果审批 但是和苹果有关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 又不是获取手机相关的信息 ~ 虽然也是要经过苹果审批 但是和苹果有关毛关系~

APP是从通过遥控器,获取到飞控的相关信息和高清图传的。一般苹果手机是不允许和外设进行通信的。而DJI这种就是属于遥控器做从机外设,APP做主机收发数据的。
我猜想是通过了苹果某些授权或者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 又不是获取手机相关的信息 ~ 虽然也是要经过苹果审批 但是和苹果有关毛关系~

APP是从通过遥控器,获取到飞控的相关信息和高清图传的。一般苹果手机是不允许和外设进行通信的。而DJI这种就是属于遥控器做从机外设,APP做主机收发数据的。
我猜想是通过了苹果授权或者认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P是从通过遥控器,获取到飞控的相关信息和高清图传的。一般苹果手机是不允许和外设进行通信的。而DJI这 ...

这个说白了 和 第三方耳机  移动刷卡器 是一样的权限  根本没有涉密 审批的权限 甚至比QQ 还要低 至少QQ 还要手机位置 通信录 录像 拍照等等权限 ~  这个APP 只是通过做个屏幕交互而且~ 这种权限应该是不用什么认证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白了 和 第三方耳机  移动刷卡器 是一样的权限  根本没有涉密 审批的权限 甚至比QQ 还要低 至少QQ  ...

不想和你说 自己上网查相关的信息吧,真是醉了。完全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