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航模遥控器常见问题汇总(欢迎广大模友提出更多问题一起谈讨)

楼主(2015-10-13):
1.   问:AT9的开关段数?
      答: 3个三段(B/G/E),4个两段,一个复位(H),2个VR开关,2个云台控制开关.

2.  问:R9D/R10D/R6D,AT9和AT10通用吗?
     答: 可通用。

3.  问:什么是DSSS,FHSS,DMSS?
     答:DSSS直阔抗干扰,FHSS跳频;FHSS本身无抗干扰能力,但可以跳开干扰;但是DSSS可以抗干扰,二者结合抗干扰性能更强。AT9和AT10同时采用DSSS和FHSS技术。

4.  问:AT9用什么电池?插头是什么样的?
     答:7.4V到18V都可以,2s到4s电池供电,JST插头,支持多种类型电池。电池接口电子防反插,即使插反也没关系。

5.  问:sbus和pwm什么区别?
    答:sbus一根线搞定所有通道,接收机可以sbus和pwm转换。目前R9D支持SBUS和PWM信号同时输出。           AT9和AT10都可以用R9D.

6.  问:乐迪遥控器如何关闭按键音?
     答:乐迪遥控器AT9按键音可以关闭。只需要在系统设置里面将声音关闭就可以了。

7.  问:AT9如何从教练接口输出ppm?可以单独关闭2.4g发射模块吗?
    答:教练机设定有不同模式,当选择相应的模式后,教练机会输出相应的PWM信号给接收机。可以单独关闭发射模块。

8.  问:摇杆是不是都是轴承的啊?
     答:乐迪AT9,AT9S和AT10都是四轴承的.

9.  问:关于摇杆回弹,我校准遥控器之后,打到舵量显示,有的时候4,2通道会显示1,但是我拨两下自己回弹大部分时候都能回到0,这是电位器的问题?
     答:我们没有在中间位置设置死区,全程都是真实数据量。在没打微调的情况下,摇杆回中数据在0和1之间是正常的。futaba遥控器也会。对使用无任何影响。

10.  问:说明书中为什么没有发现摇杆校准?
       答:摇杆校准教程如下。校准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乐迪售后人员。
?from=s1.8-1-1.2

11.  问:遥控器有没有链接电脑的软件?usb的那种?支持自己刷机的?
       答:连接电脑的软件网站上有。用市面通用的USB线即可自行升级,AT9和AT10有乐迪公布的升级固件,暂时不支持开源固件。

12.  问:AT9和AT10的基础程序是一样的吗?
       答:大一样部分

13.  问:AT9的高频部分,够强大吗?、
       答:AT9采用2.4G DSSS直扩抗干扰+FHSS跳频技术;FHSS本身无抗干扰能力,可以跳开干扰;但是DSSS可以抗干扰。

14.  问:乐迪AT9可以改左右手吧?
       答:可以,打开遥控器盖,互换左右摇杆的弹簧片和压片,然后更改摇杆模式,并重新校准摇杆(同时按住MODE键和PUSH键,打开遥控即可进入校准界面)。

15.  问:测试时AT9的舵机时,舵机有什么要求?
       答:市面上所有的舵机都支持,AT9是10个通道同时3ms响应,如完全实现此快速响应,需舵机速度也支持,如果舵机慢的话反而会有些卡,这时可以通过调整延时来适应舵机。

16.  问:怎么设置多轴模式下的油门失控?
       答:失控保护在“基础菜单”-“失控保护”,选择“F/S”之前先按PUSH键这里“F/S”会闪,把相应的通道打到要失控保护的位置后按下PUSH一秒钟,这时“F/S”下会有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你要设置的失控保护的位置。

17.  问:失控油门的数据是通过油门摇杆的位置开获得?
      答:是的。摇杆位置确定后按下PUSH一秒钟,这样设置好之后 ,"F/S"下会有相应的数据即为摇杆位置。

18.  问:如果摇杆打到最低了,可以用微调再调低一点按push可以吗?
       答:可以。也可以先设定“舵机机行程量”后再设置失控保护,这样可以设定更低的数据。

19.  问:怎么判断输出的信号是不是sbus信号?如果是sbus信号,如果插上普通舵机会是什么情况?
       答:当接收机处于SBUS信号输出时,指示灯为蓝色,普通PWM信号输出时为红色。当处于SBUS模式时,接入普通舵机,舵机会抖动;正常的PPM信号舵机是不会抖动的。

20.  问:接收机红灯是pwm输出?还是蓝灯?
       答:R9D和R6D红灯为PWM信号输出。R9D蓝灯为SBUS信号输出,R6D蓝灯为PPM信号输出。

21.  问:9月份买的AT9不到100米断信号。应该不到100米,飞机不动了,回拉没反应,然后忽然往回跑,出现好几次,看屏幕显示没信号,是接收机的问题还是 发射机的问题呢?
       答:首先,判断购机日期,2015年1月15号之前购买的机器,需要返厂进行升级;其次,判断RSSI值,打开基础菜单-回传显示,查看RSSI值,正常情况下0-20dbm为正常范围,其他表明信号传输受到环境干扰严重;  最后,根据客户使用图片或者视频信息判断客户使用时的天线、位置以及安装情况是否正确,找出问题原因,逐步解决问题。

22.  问:如何调3段开关的姿态设置?
       答:不同的飞控,不同的参数设置。遥控器可从多轴菜单--高级菜单--姿态选择中调试参数。例如,打开地面站,将辅助通道,5通道,改2段为D档,打一下3档,他就跳一下,地面站也会变化,C档是3段,D档是2 段,D档第一档,C档=123    D档第二档,C档=456。

23.  问:AT9用naza失控保护怎么都设置不成。好像是5通道设定的问题。
       答:需在辅助通道的菜单下定义第五通道的开关。进入基础菜单,打开失控保护设置,把切换开关打到失控保护,然后按确定键;首先,5通道设置成一个3段 ,然后设置一个两段开关,然后在失控保护菜单,再选择 f/s,5 和6 通道都选即可。

24.  问:AT9切换成SBUS通道后,其他通道是不是就不好用了?
      答:SBUS模式下第9通道输出SBUS信号,原来的1,2,3,4通道输出7,8,9,10辅助通道的PWM信号,其他通道正常输出。
             接收机在SBUS模式下普通通道也是有信号的。

25.  问:AT9固件升级时出现USB连不上问题,怎么解决?
       答:先检查驱动是否装好,然后看电脑是什么版本,下载版本是否和电脑版本匹配。

26.  问:有AT9改433的线路图吗?
       答:我们在模拟器接口地方标注了电源,地线,out(PPM输出)。外接433的话,可以参考这些标注,同时在系统设置里可以关闭本机2.4G信号。注意这个电源电压就是电池电源电压,常规是12V。

27.  问:为什么我把接收机插上接收机的3通道,然后推油门没有反应?
       答:你可能进入电调编程模式,换了接收机需要重新校准油门。如果电调只是滴,滴,的叫,那就是没有信号。如果是有规律的变化就是进入了设置模式。
              油门设置可能反了,遥控器默认是正的,但电调可能认为是最大。

28.  问:AT9的震动报警需要配合回传模块吗?
       答:震动报警功能在在三种情况下生效:发射机电压低于设定值;接收机电压低于设定值;动力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除了动力电池电压低与设定值时报警需要接收机外接模块外,其他两种情况不需要外接模块。

29.  问:AT9接收机可以接8.4v电压否?
       答:可以。乐迪9,10通接收机支持电压范围为4.6-10V。

如需要购买,请联系王子模型世界(stmodel.taobao.com);
有技术问题可以咨询乐迪电子(乐迪售后QQ:2853979638  乐迪RadioLink官方群:334960324)

网友A:
新知识,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知识,收下了。。

请叫我雷锋就可以了哈

网友(2016-08-12):
写的挺好的,最近新入了AT9S,混合双扩频的,稳定性比之前的机提升了很多,手感也不错。

网友:
AT9是否可以兼容别的厂家SBUS接受机?

网友:
昨天刚买的AT9遥控配套的R9DS接受机,装机调试直升机中发现在1米内经常通道信号不稳定,几个舵机都乱动。遥控面板上的信号标记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为什么啊?(用的是S-BUS)

网友:
选择乐迪就要接受它的任性,什么时候想停信号三两秒就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想抖就抖,什么时候想里面掉零件就什么时候掉,什么时候想黑屏就黑屏,总而言之能接受这么任性的就选择它吧!

网友:
乐迪遥控短距离1米内会有信号掉了现像,这在直升机使用上是要出事的,厂家售后理由十分肯定的说就把距离拉开到2米这是解决的办法?大家玩直机都知道近距离稳定对直升机有多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