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飞机海拔4000左右还有足够升力?

楼主(2015-10-13):
本人热爱旅行兼模型,所以。。。。。。

网友:
市面常见的电动飞机都可以。

网友:
青海,西藏也有模友的

网友:
只要有足够的动力和速度,别说海拔4000米,2W米也有升力

网友A:
没有空气(不是氧气)的地方就飞不上去了。特殊飞行器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空气(不是氧气)的地方就飞不上去了。特殊飞行器除外。

没有空气的,真空自动升空了,还怕升力不够吗?

网友:
波音737;747;歼系列,苏系列;F-系列

网友C:
涡喷就不怕  爱哪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喷就不怕  爱哪哪

力大板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空气的,真空自动升空了,还怕升力不够吗?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啊。精辟。怪不得卫星好久都不掉下来,原来是因为真空啊呵呵哎呦牙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涡喷就不怕  爱哪哪

应该说火箭就不怕爱哪儿哪儿。涡喷没空气也没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说火箭就不怕爱哪儿哪儿。涡喷没空气也没辙

那你给涡喷加个氧气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涡喷就不怕  爱哪哪

su27板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啊。精辟。怪不得卫星好久都不掉下来,原来是因为真空啊呵呵哎呦牙掉了

纯粹无聊回复,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