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int pro 相机为什么一隔一分钟自动断电重启啊!

楼主(2015-10-13):
昨天出去飞拍摄视频的时候,发现我的glint pro,每隔一分钟相机会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新启动录制!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相机设置的问题吧,建议可以问下基石的客服。

网友B:
我的也遇到过 真心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应该是相机设置问题!!

网友D:
相机问题

网友D:
设置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