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没法定点的终极方案

楼主(2015-10-13):
一直在摸索,调连杆,倾斜放置初始化都无效,重新对频有无效,终于发现,把升降微调往前打50就可以,正倒飞都很平,不跑了

网友:
沙发的干活,楼主盒子是110的??

楼主:
盒子是发错的

网友:
有这效果????

楼主:
自旋悬停好像还是要调连杆,我明天继续试验

正倒不自旋的悬停飞跑偏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A:
我的悬停往后飘,后来发现是主板向上翘,咨询厂家,说要自己动手拆下来再粘贴平行就行了,说的容易,我只想问下厂家为何不反思下出厂的产品为何会出现这种质量事故,实在是匪夷所思,居然要用户自己拆了主板重新贴平

楼主:
今天调连杆解决了自旋平,随便分享一个小技巧,可以用亚拓150的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悬停往后飘,后来发现是主板向上翘,咨询厂家,说要自己动手拆下来再粘贴平行就行了,说的容易,我只想 ...

校准陀螺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陀螺仪,就可以了

主板不水平,校正也无用

楼主:
一狠心,还是拆了主板重新贴,发现主板歪的原因,那个电池板底边是一个斜面,工人就这样贴上去,不歪才怪

网友:
楼主终于也发现了问题了吗,我拆下主板的时候当时在想,设计机架的人员脑袋肯定被门板夹过

网友:
我的110也是主板斜的导致空中飞一直往某个方向飘。其实工人安装细心点就好啦

网友:
用亚拓主电机,有刷尾巴锁的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狠心,还是拆了主板重新贴,发现主板歪的原因,那个电池板底边是一个斜面,工人就这样贴上去,不歪才怪
...

有比我的更斜吗?工厂有试飞好才出货吗
全新120没炸主板向上斜的 導致飞机严重向後偏,自旋一圈飞机已跑偏严重,怎么调也调不好
所有飞机的陀螺儀都要水平放的,这是基本原则
新手可能没懂,但我们老手就能找出问题了
这台120是工厂质量问题, QC 不好,主板组装位置不到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6724&extra=page%3D3

楼主:
昨天飞了,效果很好。我原来以为这个主板对泡沫贴有什么特殊要求,就像977
实际上他原来出厂也是用热胶粘贴死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胶只要贴上去,飞行效果就是钢钢的,还是那么凌厉敏捷
我已经和他们销售的反应这个问题,但愿以后出厂的都能改回来。这个错误是不应该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狠心,还是拆了主板重新贴,发现主板歪的原因,那个电池板底边是一个斜面,工人就这样贴上去,不歪才怪
...

工厂装配太差了,导致主板不平,但是只要十字盘和主轴垂直,主轴垂直时遥控杆打八字,校准陀螺仪后,一点也不飘。所以我没拆下重新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