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推荐个1.5m左右的小滑翔机

楼主(2015-10-13):
要有副翼,性能好点适合练习的,尽量低翼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

一米六的时光鸟怎么样?

楼主:
一米六时光鸟怎么样?

网友:
我也在找,希望找一款前拉机型,最好能够安装飞控。冲浪者一类的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推荐!

你玩过时光鸟?

网友B:
玩过,1.6的时光鸟很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款热气流机,不要去暴力飞行,不然很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过,1.6的时光鸟很飘,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款热气流机,不要去暴力飞行,不然很容易损坏

恩恩,我就是想用它练练控制失速能力,顶风能力,尽量往稳的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就是想用它练练控制失速能力,顶风能力,尽量往稳的飞

这鸡不爱失速,由于是热气流机所以穿透能力不是很好,主要是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鸡不爱失速,由于是热气流机所以穿透能力不是很好,主要是飘

那就练练找气流也好,应该怎么飞呢?满油大迎角爬升然后无动力滑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练练找气流也好,应该怎么飞呢?满油大迎角爬升然后无动力滑翔?

对,爬升到一定高度收油盘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爬升到一定高度收油盘气流

好的,十分感谢!,那我就入一架了,舵机就银燕9g就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那我就入一架了,舵机就银燕9g就行吗?

可以!动力20A电调2216 1100kv电机,3s800 电池 九到十寸折叠桨   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