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5i论坛的家人们。

楼主(2015-10-13):
   我是一个新人,刚接触航模,进入这个论坛也不算久,这个论坛设计的航模知识,以及绿色的一个平台让我感到震撼,可能玩航模的都有着天空一样的胸怀吧,让我感受个5
i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感谢论坛里所有的家人们,你们那么有耐心去回复一个新人什么都不懂的帖子,在你们看眼里看来这只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你们眼里的简单可能就是新人们的难题,你们虚心的指引方向,你们的无私奉献,让新手们得到了答案,可能他们在论坛里无法表达对你的感谢,但是我们心里由衷的祝福你们,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你们广阔的胸怀我可以感受的到,致5i航模的家人们。
    昨天我发的帖SU-27,5次秒炸,发了帖子。那么多人去回复我,瞬间觉得我自己就像一架失去驾驶室的飞机,摇摇欲坠,你们在前方为我导航。让我找到了秒炸的原因,就是因为油门行程乱了,全油门也只有半油门的动力。所以感觉没动力一直秒炸。今天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动力有了,可是还是秒炸,哈哈。上图你们看
   浆是对的吧?重心也是对吧?还有什么原因呢,导致飞机上去就炸

网友A:
最好拍个视频,可以帮你判断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拍个视频,可以帮你判断下原因

我都是单飞,没人给我拍。

网友:
先把灯拆了吧 然后再上两张高清全尸图

网友B:
把你手机绑在冒子上开始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手机绑在冒子上开始录像

哈哈  我还以为绑在飞机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拍个视频,可以帮你判断下原因

留个QQ 或者微信吧

网友C:
先放弃这种机型吧,舵面大太灵敏新手不容易控制,换个上单翼的比如塞斯纳类型的飞机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弃这种机型吧,舵面大太灵敏新手不容易控制,换个上单翼的比如塞斯纳类型的飞机玩。

我有个塞斯纳1.2翼展的,家附近车流量,人流量大,不适合飞

网友:
那你要是能飞塞斯纳飞机的话这个应该没问题啊,只要动力够、不错舵你尽量飞高了即使偶然错舵也可以改过来的,不行的话练练模拟器吧,另外像前面大家说的那样检查一下重心很重要的。

网友D:
你不说炸的过程或者视频,别人不好判断啊,看你手捏的重心位置貌似还是靠后了1cm,首飞头稍微重点比头轻好控制。
再给你个主意看能不能帮你飞起来:你在遥控器上把舵量都调到60%再飞试试。或者你把舵机连杆靠舵机这边尽量装里面的孔,靠舵角那边装最外边的孔,这样也能减小舵量。看你舵机端都装在最外边的孔里了,这舵量肯定是大了,高手还能控制,新手肯定不行。
对了,你的混控设置的有没有问题?这机是混控的,估计应该没问题但还是落实一下。
还有,飞机尺寸同样动力同样的情况下,越轻的越好飞,所以你把那些灯带啦之类的全拆掉,新手装机就怕不牢固,估计你这机用胶量不会少,本身就重了不少你还装那些乱七八糟的,那就更不好飞了。记住飞机减重都是一克一克抠出来的,玩F3P的为了减一两克连舵机壳子香蕉头之类的都要拆掉的。
装机时要多思考,比如舵臂上有4个洞,装哪一个呢?考虑过吗?不可能是随便装一个都行,那别人设计4个洞干嘛呢?类似问题都要思考并且找到答案。
最后,如果你要请教别人,那就应该要多花点时间,多拍些照片多拍些细节,最好是拍视频。你如果连这点都懒得做,那别人就更懒得回答你了,你在那坐着等答案让别人绞尽脑汁猜你是个什么情况,你觉得合适吗?呵呵
大多数问题是不需要问的,论坛里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多花点功夫潜水吧。
加油,你肯定能飞起来的。

网友:
也是这么过来的!飞之前要检查好飞机的电气和机械部分,包括机型的设置及舵面的正反,必要时设置小舵量,一定不要着急!地面工作不能忽视!

网友:
目测桨是装反了,有字的一面朝机头方向,也就是凸的那面朝机头,不管是前拉,腰推还是尾推都是这样的

网友:
先飞好小子吧,耐炸还练手艺。。。。。。

网友:
模拟器练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炸的过程或者视频,别人不好判断啊,看你手捏的重心位置貌似还是靠后了1cm,首飞头稍微重点比头轻好 ...

打这么多字 辛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不说炸的过程或者视频,别人不好判断啊,看你手捏的重心位置貌似还是靠后了1cm,首飞头稍微重点比头轻好 ...

新手学习了,好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学习了,好老师

不敢当啊,我是新手,入模两三个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