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13):
自组F450,飞控NAZA LITE GPS 装机-个月内自动反航不足20米自动拨高20米后反航刚刚的,最近关控反航掉高-米后反航,不够20米也不升高还掉高才反航。不解求教
。

网友A: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大疆NAZA LITE飞控设置-自动反航,飞机高度不够20米,然后飞机升高到20米后反航。我的飞机现在是自动反航升高不到20米,就飞回来了。好像是气压计坏了。

网友A:
有没有osd 气压计坏了定不了高

楼主:
没有osd 。姿态和gps模式不掉高,正常。厂家叫寄回检查。说是气压计的毛病。

楼主:
买的是二手花了220元,返厂来回运费20元。在加维修费,超过100来元就不化算了,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