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x3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5-10-13):
话说尾撑座和拉杆座劈开的怎么那么大,螺丝都拧不上,要强行拧上也会歪,高手帮帮忙。怎么办难道要打磨吗?

楼主:
还有就是在装好三个主轴座后主轴能顺畅的掉下去,我把电机座等等的螺丝都上好后发现主轴又丢不下去了,话说这怎么解决

网友:
不用 固定紧就行 塑料不要硬弄

网友A:
第二个调整第三轴承座 另外问下楼主x3主桨夹球头是多大的?是2.5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在装好三个主轴座后主轴能顺畅的掉下去,我把电机座等等的螺丝都上好后发现主轴又丢不下去了,话说 ...

不用纠结,你安装大齿盘时还要拆卸第三轴承座,之后再安装第三轴承座时,主轴是不可能直接掉下去的。让主轴从三个轴承孔直接掉下去的说法就是拿来骗人的!不用理会!

网友:
呵呵,主轴能从三个轴承座掉下去那是在没有上电机齿轮的事情下,可以做到穿过三轴承座和大齿轮的,因为电机齿轮与大齿轮咬合,会使单项没法一条线。自从我换成皮传就不会关注这问题了,因为皮带会拉紧的没法穿,

网友:
X3比较粗,耐炸,不注意装节细节也没有关系,直要飞起来不抖,不异响就好,我飞了一年,皮传500左右起落,什么都没有换过,不过有点金属摩擦的咯咯声,估计轴承差不多了,准备换主轴和尾轴的几个轴承。其经还没准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调整第三轴承座 另外问下楼主x3主桨夹球头是多大的?是2.5的么?

4.5mm的

网友A:
我想问的是 拧进桨夹 带丝扣 那部分是多大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 拧进桨夹 带丝扣 那部分是多大的  ~感谢

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