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论坛没找到答案,希望有人能解答

楼主(2015-10-13):
Mz24控 6通接收机飞油鸡,单线接法, 请问,定速该怎么插阿,控设置也不懂,看了帖子都不懂

网友A:
油动机器用6通道接收器---建议直接换GR16L,Graupner默认定速器感度线是在第八通道,6通道接收器是用来飞450级别小型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动机器用6通道接收器---建议直接换GR16L,Graupner默认定速器感度线是在第八通道,6通道接收器是用来飞45 ...

看他们说可以用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他们说可以用阿!

6通道飞油机通道都不够,定速器都没办法工作,他们告诉你。。。让他们给你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道飞油机通道都不够,定速器都没办法工作,他们告诉你。。。让他们给你飞飞看

被骗了,我靠,说接单线可以飞

网友B:
MZ-24控 6通接收机飞油鸡,单线接法, 请问,定速该怎么插阿,控设置也不懂,看了帖子都不懂

答:可以使用6通道飞油动直升机,但是我们建议你使用GR-16L 8CH 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Z-24控 6通接收机飞油鸡,单线接法, 请问,定速该怎么插阿,控设置也不懂,看了帖子都不懂

搞好了,不要感度线,在软件里吧感度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