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6S 并联保险点吧.................. ...
................2块6S 并联保险点吧.......................................

楼主(2015-10-13):
一块6S
电池
如果有一个电芯坏了,那岂不没救了,直接炸机?
如果2块并联(所有参数都相同),虽然重量增加了,但有一块电芯坏了,另一块还能坚持到降落吧。

网友A:
一样的,如果电芯短路怎么都是一样的,而且两块电池的压差等会导致两块电池互相充电,影响寿命。
两块并联的地方故障率估计要比一块电芯挂掉的几率高多了吧。

楼主:
如果一块6s电池坏了一个电芯,那岂不直接炸机

楼主:
还是用一块了

网友B:
如果两块并联的时候加两个二极管,防止相互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