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载重20斤,A2感度调多少,8轴,轴距1.5米

楼主(2015-10-13):
我现在基础感度俯仰147,横滚147,航向角147.姿态感度俯仰50,横滚50,垂直45。今天早上我把姿态感度直接调到130,130,45.飞起来的时候稳的,打了个俯仰,突然飞机就剧烈摇晃,没一下就炸了,我晕啊,哪位大神教我下,调多少,有什么建议

网友:
今天我把精灵感度降至60 一点小风吹过来差点吹翻了 。按说每次通电不是只能调整感度10%嘛  50直接130会不会有问题 另外 130和45这样合适吗 感觉问题还在感度 当聊天啊 我小白

网友:
感度和机架形状,动力系统,电池,电调甚至电源线都有关,光说着重量谁能知道啊。而且肯定是个相当复杂的公式……所以大家都是慢慢试慢慢调,没听说算出来的。

网友A:
啥配置啊,载重20公斤?

网友:
农药机我调过,不好搞。。。全载重和轻载差太远,而且载重型的机器,得精心挑选震动小,动平衡好的电机和桨。有些动力搭配震动太大,起飞就闪白灯,根本没得调。
以前调的15KG级机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QxNTkzOTU2==.html

网友:
调不好,作死这是

网友:
这个是调出来的 可以远程调参啊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换上 Pixhawk 或 APM 做一下自动调参,完成后把 PID 参数贴出来。

我再帮你看看换成 A2 大概是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啊,载重20公斤?

2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换上 Pixhawk 或 APM 做一下自动调参,完成后把 PID 参数贴出来。

我再帮你看看换成 A2 大概 ...

不懂哦

网友B:
由于一些非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些大多轴我也会用到 A2。
当默认参数不合适时,我习惯先换上 APM 自动调参,等飞机稳定了,再根据自动调参的 PID 值来估计 A2 的感度。通过分析 APM 自动调参的参数,有时也能发现机架本身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DJI的飞控不抽风,A2 用默认 100% 的感度就已经可以飞了呀,不至于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一些非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些大多轴我也会用到 A2。
当默认参数不合适时,我习惯先换上 APM 自动调参 ...

高手~

网友:
这个姿态感度和基本感度的组合,不炸你炸鬼,不会调的话空中调参啊,不会的话我可以教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