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限位臂法兰轴承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15-10-13):
限位臂轴承虚位大了,怎么拆下来啊,两边都是轴承

楼主:
坐等大神传授经验啊

网友A:
塞纸或烫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456    不客气

我试过了,不行啊,这轴承太小,一顶纸就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纸或烫锡都可以

塞纸弄不出来了,都想了好几天办法了

网友C:
找一根尾轴,或刚好可以穿过轴承的螺丝,差不多穿过螺丝,但不要穿过,然后在上面焊锡,等锡冷却硬了之后,用差不多大小的套筒顶着控制臂,然后用铁锤敲出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根尾轴,或刚好可以穿过轴承的螺丝,差不多穿过螺丝,但不要穿过,然后在上面焊锡,等锡冷却硬了之后, ...

改天去实验室找点焊锡去

网友:
冷缩热胀冷缩热胀

网友D:
塞纸法, 在我后期的应用中发现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在与两颗轴承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小于的3mm时,塞纸法就基本失效了。所以只能用于550~700的直升机
对于间距特别小的轴承,应该用螺丝法或灌锡法, 但是加工比较困难。

网友E:
放煤气炉上烧,烧一会儿,然后磕一下就出来了。我们拆发动机轴承也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塞纸法, 在我后期的应用中发现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个局限在与两颗轴承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小于的3mm时,塞 ...

对对对,间隙太小了,纸塞不进去,使不上劲,然后就光把纸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煤气炉上烧,烧一会儿,然后磕一下就出来了。我们拆发动机轴承也都这么干!

打火机行吗,在学校条件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火机行吗,在学校条件有限

不建议用火烧,会损毁铝件。有可能照成轴承退火解体(更难办)
有能力用热风枪吧,没能力就接着用。实在不行了整个摇臂换掉。。。

网友:
用一个小的一字螺丝刀从后面锤出来,只要两个轴承之间有间隙就可以,我的也是这样拆的

网友F:
一把钳子夹住SF臂 注意垫点纸别挂花 另外一把钳子夹一个M2的螺丝少放在轴承里 能吃住力就行 然后用力挑 (用颗好点的M2螺丝) 下来一颗另外一个就很容易下来了  这里面有个小垫片 别丢了

网友:
  加热后斜着一挑就带出来了! 比较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把钳子夹住SF臂 注意垫点纸别挂花 另外一把钳子夹一个M2的螺丝少放在轴承里 能吃住力就行 然后用力挑 (用 ...

十分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终于拆下来了,

楼主:
取下了最后一刻轴承,然后它爆了

网友G:
看来只有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只有换了,哈哈。

哈哈哈,我还有一套

网友H:
是这样拆下来的吗:  一把钳子夹住SF臂 注意垫点纸别挂花 另外一把钳子夹一个M2的螺丝少放在轴承里 能吃住力就行 然后用力挑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拆下来的吗:  一把钳子夹住SF臂 注意垫点纸别挂花 另外一把钳子夹一个M2的螺丝少放在轴承里 能吃住 ...

是的,螺丝吃住力使劲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