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老手幫幫忙。devo7

楼主(2015-10-13):
我用walkera的机很正常。但換其他机或模擬器那右手的副翼跟升降位置就對調了。右手邊上下杆變了副翼了。左右就變成升降了。看半天說明書都不行。有沒有老手可以指路一下。求幫助。。。。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问题。模拟器改通道,真机换接收插口

网友A:
接收机是华科尔的吗?好像他家的接收机接线与众不同,有两个通道就是要反过来接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是华科尔的吗?好像他家的接收机接线与众不同,有两个通道就是要反过来接才正常

沒接收的。就對個頻而已。而且模擬器上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