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CC3D的3段模式参数设置

楼主(2015-10-13):
请教各位大神,CC3D,3段开关分别为,1段使用settings bank 1.   2段使用settings bank 2 ,    3段使用settings bank 3的参数。还是这3段开关的模式都共同使用settings bank 1的参数。。因为想调节参数,不知道是只改变settings bank 1就可以,还是对应3段模式1要改变settings bank 1,模式2要改变settings bank 2,模式3要改变settings bank 3的参数..

网友:
翻翻旧贴吧

楼主:
旧贴都只改了1,,其他的没有动

网友:
1,2用1
3用2

1全稳态,2半稳态,3ACRO+

网友A:
你最后一句话正确,共用BANK也行,见我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一句话正确,共用BANK也行,见我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2110 ...

谢谢 看了你的帖子,慢慢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