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空中熄火

楼主(2015-10-14):
昨天早上我练习悬停,帮一个路人问我这能飞多高,听后我就随便的把直升机飞到20多米,呵呵,我有拉低油门打成负螺距迅速降低到适合高度然快速加大油门然而问题出现了,大桨明显的一直掉转速,心想这下完了,20米高空还是负螺距猛压下来的,最后落到。 直升机是类型熄火降落的方式正直的恨落在沥青路面上,查看下损失脚架,2个舵机臂,大小桨都有划痕,但还难用。
最后不得不说这肯爹的v3电调,这可我前几天才买的,怎么能空中熄火。   之前也是v3还好是没起飞前就是坏了,寄给厂家修去了。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去理睬那些问我能飞多高的路人甲乙丙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从来不去理睬那些问我能飞多高的路人甲乙丙丁

可我平时经常,是猛上猛下飞,找刺激啊,。      虽然有损伤,。 可喜的事情是中午我花了两个小时修好了

网友B:
如果是3D模式的话 就是电调有问题!如果是普通模式  我遇到过好多次了。因为我飞机普通模式最低螺距就是熄火降落的螺距,经常模拟熄火降落,结果最后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C:
这个人的出现是好事,这次炸机损失不大,如果不是他可能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D模式的话 就是电调有问题!如果是普通模式  我遇到过好多次了。因为我飞机普通模式最低螺距就是熄 ...

是啊我就是普通模式,平时就是喜欢一上来就是猛飞个20米在猛降到悬停高度,平时就这节奏,可是本次还想在路人面前显摆得瑟一下,可是就成了失落的炸鸡!。
降到地上后我发现拉油门拉杆只有舵机在动而电机不动,说明空中确实熄火了。
路人就这么随意一问,我就随意一飞,就成这样了,看样子以后必须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计划飞行了,在路人面前的显摆是有代价的。
真是前一秒得瑟后一秒失落!

网友D:
最烦这些问飞多高多远的,净问些无脑问题,难道我还拿个尺子量去?
一律回答不知道、看不出来就行了。
最可气的是我低空穿越时有人问你这飞机咋飞不高...头顶全是树我上哪往高飞去,ca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人的出现是好事,这次炸机损失不大,如果不是他可能损失更大

好吧,希望是好事!     在他之前已经有过许多路人问我这能飞多高?可是我都是简单回答我,知道这次…
难道是上天一个接一个安排来的使者想间接对我说:你小子直升机猛上猛下是会空中熄火的!     如果这样那我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普通模式,平时就是喜欢一上来就是猛飞个20米在猛降到悬停高度,平时就这节奏,可是本次还想在 ...

那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至少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至少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哦,这种情况我以前重来没遇到过,v3还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烦这些问飞多高多远的,净问些无脑问题,难道我还拿个尺子量去?
一律回答不知道、看不出来就行了。
最 ...

你还别说,在这之前我真那么傻了一次,只不是过问我的不是路人,一个朋友。  当时我才飞真机没2个星期,本身平时只是练习低空悬停,也是好奇没飞高过,在小区里飞高了一下,结果炸在树上,损失400块钱,等配件修了一个星期!   现在想想都可笑!    可以我昨天的是在技术和场地天气都完全有把握的事情下去随意飞的,不过损失和之前的打在树上强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普通模式,平时就是喜欢一上来就是猛飞个20米在猛降到悬停高度,平时就这节奏,可是本次还想在 ...

正常的,你看下说明书,有个熄火保护时间,可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至少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是甚麼電調?

最近發現亞拓的鳳凰電調是固件問題,

剎車後不能重啟,變成空中熄火,

廠家已更新固件改好了這 BUG

12樓說的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喜闻乐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你看下说明书,有个熄火保护时间,可以调。

关键是,我打成负螺距下压,但油门不是零啊,这么能熄火?   属于正常,如果我把熄火重启时间设置成0秒是不是电机就不会停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打成负螺距下压,但油门不是零啊,这么能熄火?   属于正常,如果我把熄火重启时间设置成0秒是 ...

v3只要你油门低于40%就判别为0

网友:
回去详细看看说明书吧,熄火后重启需要11秒,普通油门曲线怎么设,参照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打成负螺距下压,但油门不是零啊,这么能熄火?   属于正常,如果我把熄火重启时间设置成0秒是 ...

关键的是我没有开启定速,,低于40怎么可能会是0?

网友F:
电调没问题,是油门曲线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没问题,是油门曲线的设置问题~

我感觉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