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F12E怎么校准摇杆?

楼主(2015-10-14):
按说明书的,进到stick calibrate那项,然后按ent,然后晃动摇杆,再按ent总是提示失败,求助啊,谢谢!有用F12E的朋友嘛?

网友A:
F12E遥控器 校准方法,我有校准过,具体是这样操作的
进stick Calibration按ENT键 显示ENT to Calibrate 按ENT键--显示ENT to Finish 再动两个摇杆360度转几圈后回到中点,左右两侧的两个旋钮键都要上下推动后回中,按ENT就能校准成功了 显示:calibration Suc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2E遥控器 校准方法,我有校准过,具体是这样操作的
进stick Calibration按ENT键 显示ENT to Calibrate  ...

多谢!可能是侧面aux没有转动,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