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参数读取

楼主(2015-10-14):
看看哪位大侠能帮忙读明白这电调的数据! 电调的问题是正常飞行,突然掉转,然后就有好了!这种事发生的挺频繁的!

网友A:
看起来很像电流过大保护
发几张电调设定图及电调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像电流过大保护
发几张电调设定图及电调型号

电调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要怎么样出来电流过大呢!之前飞的时候电调是定速的!
凤凰EDGE 160A HV电调

网友:
从这图看出来的
160A的电调,都沖到200A了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单向看看

网友:
我看像过热保护… 温度升高就停止或者减少输出动力,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又爆操温度又升高,又保护… 反复…

网友:
能不能把时间轴缩短到出现故障的时间段内?
我估计就是记录数据的最后500秒。。
你这里3000多秒的记录,放在这么小的图里,根本没法看细节。。。

网友:
估计是和我的一样啦,单向打滑

网友:
不过看样子电压几乎到达了保护线了
电池视乎也不行?
线排除电池的问题再试下啦,换电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技术支持!待小弟一样一样的检测后在和大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