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怎么给控电充电?

楼主(2015-10-14):
控没电了,电池是很多个接口那种通用的控电,只能连接在B6的平衡插口上,没有动力电线,开机充电显示电池连接错误,要怎么才能给控电充电?
只好翻出原厂快要扔掉的简易平衡充来充电,这种小平衡充只有平衡接口。

网友:
太简单了,平衡头和电池接头都插B6上

网友A:
去淘宝一个转T插或者XT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一个转T插或者XT的线就可以了

原来是这样,下图那种线充电器里有配,用不上都放在盒子里忘记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下图那种线充电器里有配,用不上都放在盒子里忘记了,谢谢啦

要把电池拿出来,平衡头及电源输出头(总电源)都要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