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在机腹装三轴云台,有什么比较好的云台?

楼主(2015-10-14):
想在固定翼的机腹装个三轴云台,目前看网上的都是多轴用的,太高、太大了,有没有小一点的云台,最好是半球型外壳,实在不行二轴也行

网友:
你可以参照天捷力ONE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什么机,能在机腹装云台的好少见。

网友:
高起落架的都可以吧

楼主:
我想用双子星加个起落架

楼主:
我打算自己玩玩,顺便还能接点活,云台放机头还是有限制,放机腹灵活性大点

楼主:
双子星机体宽度感觉还是小了点,但是双发的稳定,配合个好飞控稳定性比较高,所以综合考虑还是双子星,但是用双子星云台就不能大了,要劲量的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自己玩玩,顺便还能接点活,云台放机头还是有限制,放机腹灵活性大点

我觉得上可以小三轴云台再加个死胖子的金鱼缸头罩,我记得这些头罩可以定制大小的,就差不多是半球形的了,大概就图那样,画的有点难看

网友:
飞宇mini3d 已知的最x3轴云台,但是带整流罩的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上可以小三轴云台再加个死胖子的金鱼缸头罩,我记得这些头罩可以定制大小的,就差不多是半球形的了 ...

整流罩材质非常影响画质,高质量罩子 价格几乎不可接受, 而且 头罩内得镀膜,防止内部反射光线,很麻烦

网友:
楼上正解!个人建议不加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罩材质非常影响画质,高质量罩子 价格几乎不可接受, 而且 头罩内得镀膜,防止内部反射光线,很麻烦

不加罩子,着陆还是有点担心,罩子再贵没设备贵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加罩子,着陆还是有点担心,罩子再贵没设备贵吧

好罩子买好几个gopro云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罩子买好几个gopro云台,呵呵

有这么夸张,我看淘宝上也不是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夸张,我看淘宝上也不是很贵啊

你看的都是监控机罩.简单成型 光学外形都不能保证,更不要说镀膜了.你买来试试就知道了,可以用,别追求画质.否则就呵呵了

网友C:
先找架好点的载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架好点的载机吧

载机打算用双子星或者I-sore,双发感觉稳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载机打算用双子星或者I-sore,双发感觉稳一点

稳不稳感觉和双发关系不是很大,还需要很好的场地,这样加完起落架后要求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不稳感觉和双发关系不是很大,还需要很好的场地,这样加完起落架后要求不低

从飞机布局来说,双发前拉的效率和稳定肯定是超过后推单发,只不过灵活性没有单发的好

网友D:
我认为固定翼应该是MINI 2D更好一点,体积小,又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固定翼应该是MINI 2D更好一点,体积小,又轻一点。

我昨天找了下,还发现零度居然有个迷你吊舱,感觉也蛮不错的,就是没什么说明,不知道有谁了解这个产品

网友E:
也在考虑用固定翼做为载机  ,照相机放鸡头,通过舵机,用一个电池做平衡,降落的时候把相机拉机腹,电池拉鸡头平衡。难度有些大 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在考虑用固定翼做为载机  ,照相机放鸡头,通过舵机,用一个电池做平衡,降落的时候把相机拉机腹,电池拉 ...

相机放机头平衡重心都不好掌握,放机腹相对简单点,只要放重心就行了

网友:
之前也见过 具体哪家飞机就忘了

网友F:
哈哈,我们正在做,下个月上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们正在做,下个月上市

三轴?两轴,可遥控?体积和重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两轴,可遥控?体积和重量怎么样?

三轴增稳的,双子星能携带,重量1000g以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上可以小三轴云台再加个死胖子的金鱼缸头罩,我记得这些头罩可以定制大小的,就差不多是半球形的了 ...

怎么滑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飞机布局来说,双发前拉的效率和稳定肯定是超过后推单发,只不过灵活性没有单发的好

马桶在做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滑降?

当然要有轮子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机放机头平衡重心都不好掌握,放机腹相对简单点,只要放重心就行了

电池仓做长的 用电池来平衡飞机

网友:
楼主如搜索 伸缩云台  这个是我一直想搞的 只是自己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机打算用双子星或者I-sore,双发感觉稳一点

双子星机身太窄了。。。。。。而且泡沫的长时间负重本身就是问题。

市面上好像微单的云台即便是两轴的云台都有13-15CM宽度,不是一般FPV机容易放下的。当然,不带云台就轻松了。

双发翼吊前拉是效率最高的方案。

网友:
主要还是看LZ要挂什么设备了。如果要微单或者以上级别的设备,云台是真不小。上面说的mini2D/3D是狗云台,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