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华科尔D10飞NAZA-liet的大婶

楼主(2015-10-14):
入魔1年。最近装了一套DAYA550,配置如下电机:飓风3508,580kv。电调:乐天40A。飞控:NAZA-liet(山寨M8n来自咸鱼)遥控:白色华科尔D10+RX1002。电池:4S,25C,8000毫安(自组)。昨天上了电脑调参,问题出来了。1:GPS的X,Y,Z看图1,2。分别填X-8,Z0,Y-14。不知道合理不。问题2:连线看图3。上调参软件后飞行模式,失控保护,智能方向控制都是好的。但是一旋动右边旋钮开关后X2动,同时飞行模式下边的滑块也跟着动(不知道正常不),旋左边的旋钮X1滑块不动(没有云台)。看了泡泡的视频跟着一起设置的,(他的是V2)。现在不敢飞,怕不小心把右边旋钮碰着,飞行模式下边的滑块位置变化,导致失控。请教大神们指导指导。跪求

1高14

1高14

2距离8

2距离8

3连线

3连线

楼主:
自己的贴自己顶。纠正一下是大神,不是大婶。

网友:
开了混控吧

网友A:
我用的也是D10和LITE!你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照泡泡的视频弄就没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开了遥控器混控模式,只要关闭后重新调试下就可以了。

楼主:
应该没有。遥控器还在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D10和LITE!你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照泡泡的视频弄就没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开了遥控器混控 ...

回去再研究一下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去再研究一下遥控

恩,你在研究一下,不行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还有我的飞控和接收的接线跟你的有一个位置不一样。当时我也感觉有什么原因让我把AUX1空出来了,我用的是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你在研究一下,不行就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还有我的飞控和接收的接线跟你的有一个位置不一样。当时我也 ...

X1我也没用,只接了X2。没有云台接了也莫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1我也没用,只接了X2。没有云台接了也莫用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开了混控!

楼主:
怎么关?有没有步凑呢。程式混空——发个来。谢谢

网友B:
我最近也想买同样配置的机器,求lite飞控和d10接收的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想买同样配置的机器,求lite飞控和d10接收的接线方法

图3不是很清楚了么?白色接收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3不是很清楚了么?白色接收机也是一样的。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