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naza v2问题

楼主(2015-10-14):
前几天淘宝收了一套naza V2,成色不错,无摔机痕迹,GPS也无摔的痕迹,装飞越680六轴,好赢铂金30A,感度160 160 150 150 160 160,到了外场校对,手动-gps切换黄灯常亮,水平旋转到绿灯常亮,机头向下垂直旋转到退出,试飞,在GPS模式下上电,搜星很快,绿灯闪,切姿态模式起飞,还可以,稍微有点飘,然后切GPS,问题来了,快速的往一边飘,整个飞机就不是平的,而且飘不是固定一个方向,可以说乱飘,速度而且很快,完全定不住,但是灯有一直绿灯,说明GPS信号可以的,自己也有几年飞和调试WKM的经验,这样的情况第一次碰到,请问说明情况?谢谢!

楼主:
而且感度不管怎么调整,只要一切刀GPS就完全定不住,但等显示gps信号正常。

楼主:
而且gps模式下定高也完全没有了,请问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二手货,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imu和GPS的位置没有装好,数值没有填对,

网友:
可能是主控朝向和GPS朝向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