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瓢虫的3D开关是什么意思?是3,6轴切换吗?

楼主(2015-10-14):
这个小瓢虫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有三轴
陀螺仪
以及三轴加速度计的,3D开关关闭的情况下,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配合工作,一个舵量(指副翼和升降舵)对应一个姿态倾斜角,松杆后飞机立即恢复水平,你打的杆量大它就倾斜的角度大,你把杆维持在某个角度上,飞机就维持这个角度倾斜。
那么问题来了,打开3D模式是什么意思?是指关闭三轴加速度计吗?

网友A(2016-01-22):
观察过飞行姿态,3D貌似就是将前一个动作维持一会比如翻转先猛打一下杆在反方向打如果仔细看会发现第一次打瓢虫倾斜后杆回中瓢虫并不回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