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需要50km的传输距离……要多大功率啊……

楼主(2015-10-14):
准备高空氢气球FPV……高度30km……大概需要50km以上的图传……尽量耗电量小……5.8,2.4,1.2什么的不用管……求一套方案~(男神镇楼)

网友A:
沙发就这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就这么没了

网友B:
就1.2G的2W的地面接收用大平板加5W功放!或4G手机!或加GPS定位器!上面挂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1.2G的2W的地面接收用大平板加5W功放!或4G手机!或加GPS定位器!上面挂狗!

4G手机高空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1.2G的2W的地面接收用大平板加5W功放!或4G手机!或加GPS定位器!上面挂狗!

这个图传耗电怎么样?那个牌子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G手机高空有信号?

呃呃应该有吧!。。。。。。

网友B:
优酷有老外30KM的FPV高空视频看看吧!罗美的最好了,博通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酷有老外30KM的FPV高空视频看看吧!罗美的最好了,博通的也不错!

我看了……只不过那个飞到一半图传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G手机高空有信号?

手机基站能辐射到30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酷有老外30KM的FPV高空视频看看吧!罗美的最好了,博通的也不错!

我们到内蒙古放……本来就没有信号……

网友D:
早就想这个想法,我认为高空和地面没阻挡,频率高低不会有太大影响,5.8G、2.4G、1.2G都可以,发射功率
也不是问题,找到合适的功放易如反掌,反倒是追踪位置才是关键。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求加入

网友:
高空无阻档,肯定频率越高越好,至于为什么好,首先例如5.8G的地面接收天线23DB约30X30CM大小,而1.2G的地面平板天线如果要做到23DB的话,到少要100CMX100CM左右。所以我推荐至少5.8G以上的频率
1.2G的优势在于低空有阻档情况下使用。高空无阻档的情况下以现有的情况来看只有5.8G划算了,所以必须5.8G,2W5.8G发射,安装16DB定向小天线朝下。地面用23DB或者更大天线向上,可保证100公里信号良好。
频率越高,传输衰减越小,天线也可以做的很小,而增益可以做的很大。就好像深空探索一样,频率都在8.0以上。个人建议,仅供参考。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问一下这么高干嘛,创纪录吗?

网友E:
这个支持,国内好像没什么人公开过,主要躲避航线 申报后放飞

网友F:
哈哈楼上说4G高空有信号的,请你坐飞机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看几百米就没信号了,不用高空,几百就够,而且小于等于300--500

网友:
CT210 2.4G1W,实测14DB平板50km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呃应该有吧!。。。。。。

手机高楼上新号很差

网友G:
放过好几次探空气球,用手机定位器,妥妥的超过200米就没信号了。。。
大型定向天线+跟踪云台+高功率10W以上图传才是正道。

网友:
卧槽,都飞到太空了@

网友H:
我建议用两个手机开视频聊天,50KM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呃应该有吧!。。。。。。

4G基站的发射距离是1km,覆盖高度是200米以下。即使你手持基站天线往天上打,也只能打到1km的高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建议用两个手机开视频聊天,50KM应该没问题。

天上没基站,手机能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天上没基站,手机能通吗?

手机没信号可以打10086或者10010投诉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没信号可以打10086或者10010投诉的哟。。。

人才呀~~

网友:
天经地义嘛~~ 我用着手机聊着天,离地二百米就没信号了,我还想聊到近地轨道呢。。。哼!~下个月我就把套餐停了!

网友:
肯定是微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天上没基站,手机能通吗?

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想这个想法,我认为高空和地面没阻挡,频率高低不会有太大影响,5.8G、2.4G、1.2G都可以,发射功率 ...

酷玩实验室的项目,你在他们微信公众号里找我们的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支持,国内好像没什么人公开过,主要躲避航线 申报后放飞

有法律……直径1.8m或者容积3.2立方以下不用申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过好几次探空气球,用手机定位器,妥妥的超过200米就没信号了。。。
大型定向天线+跟踪云台+高功率10W以 ...

10w有的大吧……电池要带大…不划算……

楼主:
报一下我们讨论出的想法……载机用天行者x6,不带动力…a控osd,att跟踪…433遥控…一个gopro,问问有什么建议…(特别是遥测上的)

网友J:
不带动力飞机怎么回来

网友:
能带我一个么???当苦力 不要钱啊,全程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过好几次探空气球,用手机定位器,妥妥的超过200米就没信号了。。。
大型定向天线+跟踪云台+高功率10W以 ...

你们怎么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带动力飞机怎么回来

飘回来……高度换航程……动力很鸡肋…高空没用,低空没电…要加动力,重量恐怕要翻一番,本来就快到法律底线了……而且带动力最多航程加10km……

网友:
先搞定了军方和无线电许可再说吧,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在哪国都是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上说4G高空有信号的,请你坐飞机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看几百米就没信号了,不用高空,几百就够,而且小 ...

还是别试了

网友:
内蒙古大草原里面手机信号非常弱  我们前2个月去大草原拍摄了5天  度日如年呀~

网友K:
50KM的图传距离恐怕不够,一般的探空气球大概能上升到30KM左右。倾斜距离至少也得50KM,如果赶上有风,距离达到200KM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除非你能控制好充气量,保证气球在10到20KM的高度炸掉,这样勉强能把斜线距离控制在50以内。而且前提条件是没风的天气。
所以50KM的图传意义不大。不如改成大功率数传,用来发送设备坐标,是不是能容易一点。

网友:
另外,高空的低温也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KM的图传距离恐怕不够,一般的探空气球大概能上升到30KM左右。倾斜距离至少也得50KM,如果赶上有风,距离 ...

高手,说出了问题所在!大功率数传加可控制的回收装置才是保证安全的王道!

网友:
切糕加10w功放,

网友:
咩,自动返航不好吗,既然飞那么高,滑翔都滑回来了带点动力,图穿挂了,自己炸破气球,看看能不能让飞控带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50KM的图传距离恐怕不够,一般的探空气球大概能上升到30KM左右。倾斜距离至少也得50KM,如果赶上有风,距离 ...

我也想啊……弄个数传很容易…加飞控就回来了,但这个项目重点在于fpv……而且我们准备开车追…

网友L:
先备案吧,发起人,执行人,时间地点,到时真出了事,好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备案吧,发起人,执行人,时间地点,到时真出了事,好抓人

网友:
目前普通的图传也有过50KM纪录

网友:
不是多大的功率,而是天线,本人实验过2dbm发射1.5公里的。另外不止是天线,功率,还有频率和环境。

网友:
不差钱的话,信诺飞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1.2G的2W的地面接收用大平板加5W功放!或4G手机!或加GPS定位器!上面挂狗!

平板也可加功放啊

网友M:
卧槽,我那趟航班从内蒙古过,你们能不能不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卧槽,我那趟航班从内蒙古过,你们能不能不闹?

气象气球放了多少年……哪个撞上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弄个数传很容易…加飞控就回来了,但这个项目重点在于fpv……而且我们准备开车追…

如果必须保留图像的话,试试CT210吧,地面配平板+AAT。

网友:
楼主是想模仿超高空跳伞?弄个热气球上同温层顶端放下滑翔机或降落伞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