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用两个716减速组的空心杯做一个KT板飞机,求设计图

楼主(2015-10-14):
就是这种,不知道用这个行不行?,感兴趣的可以一起做,QQ:1297543123

网友:
进错板块了

网友:
这个动力还是去室内板块吧,做微型机板块,

网友:
这个功率太小,电机也不耐操

网友:
这个大小的话,估计最小得做个50CM翼展的小机,可以双发或者差速,模仿塞斯纳的造型就可以了,小机板块很多的。好像这个减速组的浆小了点,一般716配5030或4530,如果你这个是成套的,估计是搭配好的浆,不用换其他的。我第一架成功的小机就是6mm双发,40翼展。

网友:
小机凑合着用用,问题应该不大,不过要注意空心杯发热哟~

网友(2016-02-22):
这个不行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用上的,减速组配上合适的桨(至少100MM以上)拉力能达到20克以上,不过KT板好像重了些,最好采用E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