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50换新件后出现金鱼尾求教!

楼主(2015-10-14):
不带主桨,只装尾桨全油门最高680震动,黄金K8

情况如下,没换件之前尾波箱尾轴轴承框量很大,只有加大高度才出现轻金鱼尾

今天刚换飞越尾波箱和尾桨夹,出现金鱼尾,没法起飞的金鱼尾,加油门还没到起飞时候金鱼尾就出现了,加大感度快速小范围摆动,减低感度大幅度慢速金鱼尾

问题已经找到,飞越桨夹里面的垫片只要拿掉就没有金鱼尾了

楼主:
机械顺畅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样,也是K8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情况一样,也是K8陀螺仪

之前好好的,换新件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B:
檢查尾變距是否順滑和盡量減少虚位

网友C:
lz,飞越的尾桨夹是 垃圾。金鱼尾 源头。我朋友吃过它苦头,看着还行,换上去就是金鱼。

网友D:
250级别还有木有新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飞越的尾桨夹是 垃圾。金鱼尾 源头。我朋友吃过它苦头,看着还行,换上去就是金鱼。

问题找到了,飞越桨夹里面有铜垫片拿掉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级别还有木有新机啊?

天龙 鸭子 迪乐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尾變距是否順滑和盡量減少虚位

问题解决了,桨夹的铜垫片拿掉只上螺丝问题解决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我也有和樓主相似的配置, 歡迎一起交流.

网友:
250还 真不好搞。选择性太少。话说这机要改轴传才爽

网友:
皮傳及軸傳我各有一部, 皮傳的也很爽, 軸傳的更爽.

网友E:
楼主还是装上垫片好些   里面装一个小的  顶住轴承内圈,外面原装垫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装上垫片好些   里面装一个小的  顶住轴承内圈,外面原装垫片就可以了

还是不装,反正螺丝也能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