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bbyeagle A3设置问题,急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5-10-14):
买了个A3飞控,我的是FUTABA T14SG,用SBUS连接。由于飞控上SBUS和GAIN是同一个接口。现在只能做到用3段式开关切换飞控模式,但不知道如何设置用三段式开关设置3段不同的感度。研究了好久都没研究出来。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如果是A3 SUPER II调参软件可以自由分配SBUS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3 SUPER II调参软件可以自由分配SBUS的通道

下载这个软件来配置后再重新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这个软件来配置后再重新设置吗?

可以在电脑上设置也可以用配的带液晶显示的调参卡在现场调,具体怎么调没研究过,因为没有扶她吗

网友:
A3SUPER2用电脑上的软件进行调参,很方便的,也可以买个官方液晶屏那种外场调参工具,我没有扶她吗,就讲哈我怎么设置的,3段开关设置的3种飞控模式,感度我是用旋钮,可以设置0-100,无极调速那种感觉,个人觉得比你三段式感度方便些。你想感度用三段开关,我刚去看了说明书,是可以的,你可以把感度插到拨杆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