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尾巴上下摆动

楼主(2015-10-14):
小油门正常,稍微大一点尾巴上下摆动,怎么修复?

网友:
换舵机 Y线

网友A:
怎么个摆法?舵机问题还是加强不够?

网友B:
会不会是拉杆系统虚位太大

网友C:
舵角有没有固定牢

楼主:
不是这些问题,应该是结构性的,所以有没有遇到过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C:
我也飞过z84,但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D:
飞翼尾巴上下摆动?
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翼尾巴上下摆动?
看不懂!
他的意思是波浪飞行吧

网友F:
如指的是飞行,重心不对,电池靠前靠前再靠前。

网友G:
翼尖变形

网友H(2016-07-08):
我有过你的情况,就是高速飞机在抖动,是结构性的问题,新机不会这样,都是炸过以后才会这样,给连接处热熔胶加强,翼尖也加强

网友I:
虚位大?这飞机速度很快,会不会是颤振

网友J:
我有类似情况,是不是大油门副翼摆动,我是因为副翼强度不够的关系,加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