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丈母家车库里仍了5年的3837玩具

楼主(2015-10-14):
这个3837在丈母家车库里仍了5年,整理东西时发现了,已经坏掉了,这么大的船壳,扔了实在可惜了。在虾哥的指导下历时两天终于在单位完成了 。

网友:
保存的挺好

楼主:
因为有盒子

网友A:
改得很整洁美观
电池接插头最好不用这种,这船重心高,操船柔和点,别学虾哥。

网友:
看到楼主婚纱照灿烂的微笑

网友:
船下的照片是亮点!!!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电调?

用的xxd 50A飞机电调加水冷块 电机22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整洁美观
电池接插头最好不用这种,这船重心高,操船柔和点,别学虾哥。

因为手边没有合适的香蕉插头 试船先用这个 这个T插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改的干净利落,看来功底深厚啊!

网友C:
轴在长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在长一点就好了

轴是按照虾哥的指导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按照虾哥的指导装的

求虾哥淘宝店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shop57282899.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k.7386009.1997989141.d4915209.S3JeAE&sh ...

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手边没有合适的香蕉插头 试船先用这个 这个T插有什么不好吗

T插因铜极间接触面积小,大电流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热有可能造成短路,而且不防滑的T插在插拔时容易打滑,特别是沾了油或水,关键时刻很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插因铜极间接触面积小,大电流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热有可能造成短路,而且不防滑的T插在插拔时容易打滑,特 ...

多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插因铜极间接触面积小,大电流工作时间长了会发热有可能造成短路,而且不防滑的T插在插拔时容易打滑,特 ...

这个问题我试过了    我系用6mm香蕉头或者8mm香蕉头做电源插头的   但接6s电的时候火花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试过了    我系用6mm香蕉头或者8mm香蕉头做电源插头的   但接6s电的时候火花吓死人

电火花皆因电调含有个大电容,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先在插头间跨接一个零点几欧电阻,等一阵再对接插头 。

网友E:
人比船漂亮!楼主是在炫婆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比船漂亮!楼主是在炫婆娘吗?

我那丑媳妇有啥可炫的

网友F:
楼主多大的舵?95mm的?

网友:
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多大的舵?95mm的?

75MM的

楼主:
电机换了2858的速翔的3200KV

网友G(2018-11-05):
多大的马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的马达啊?????????????????????

2858的速翔的32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