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630A导轨磨损严重,请教怎么修复?

楼主(2015-10-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有一台车床,和你相同的情况。买来已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如果在磨损较大的地方用铸铁焊条薄薄焊一层再磨是否可以?

网友:
敢问楼主创业做的的什么?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如何修复导轨磨损

网友:
只能上磨床,

网友:
长导轨磨损就不要想着贴塑了。只有磨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搜到一个好方法,好像叫钢质修补剂,把那一段磨损厉害的先修复一下,再贴塑

钢质修补剂我不太清楚。曾经关注过铸工胶。你可以试试。长导轨不能贴塑

网友:
钢质修补剂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磨损按理还是不太大,只能练钳工技术了,油石,红丹粉,机油,刮刀,平尺,水平仪,自己修刮,也不太可怕。

网友:
建义磨掉导轨,上线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导轨磨吧三轨磨掉上线规

网友:
我想电刷镀应该可以补救。只是工艺比较麻烦。

网友:
       钢质修补剂没用过,导轨是不能贴塑的,塑是贴在导轨互配面(大拖板底面)。

网友:
磨平了 装上直线导轨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机床大修手册,那是正宗。
导轨凹陷属于大修范围了,手工完全可以完成。上磨床磨导轨的成本相比此床太贵了吧?
另:床鞍必定也有弧面了,建议同时修整。主轴中心高度要修,挂轮中心也要修正---------
楼主若没基础还是很难做到这些的。
假如能自立圆满完成上述工作,按照过去技术等级起码是六级钳工。

网友:
别想想太多,只有找个老师傅帮磨不行就当废铁卖了吧,

网友B(2015-12-27):
山高可以不爬,绕走也行。

网友C:
绕道路更远.问题只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重,

网友D:
想补上去很不现实。都是把没磨损的地方,按最低点找平。哈哈。传统做法叫刮研。

网友E:
太难修复,简单点用样冲打点然后简单用油石磨平,用检验平尺测试,这是简单办法,全当参考!

网友F:
楼上的方法千万不能的

网友B(2016-02-14):
技术工作是不能“绕道”走近路的,除非有了新的发明。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不管它,精度手工补偿。反正都弄来玩的。别说你玩大的哈。玩大的上新床,或者磨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