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帮忙看看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中心板问题

楼主(2015-10-14):
跪求各位帮忙看看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中心板问题,收了云台卖家说不显示图像但动作正常,收到后通电测试,动作也不正常,卖家说是飞机中心板里的gpu有问题,就算换了云台控制板也不一定能解决,控制板已经在邮寄路上了,实在太纠结了,求知,到底是哪的问题,电机一直是这种声音,传不了视频啊,。通电其中一个电机,间断性痴痴的响,其余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多少收的啊,云台相机不好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啊,云台相机不好修吧。

确实不好折腾

网友B:
看不到视频,是来回摆头么?
你拆掉镜头盖试试?

这个云台非常不好修理, 难度远远大于h3-3d等等

另外云台只要供上电就能能基本稳定的,不连中心板时只不过会慢慢飘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视频,是来回摆头么?
你拆掉镜头盖试试?

嗯,你好谢谢哈,相机只是抬一下头,然后就不动了,光听见痴痴的简短声音,像是某一个电机发出的。能确定下是哪里的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C:
云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問題

你好,谢谢。确定是云台问题吗?换个控制板能不能解决??谢谢

网友D:
老是间歇滴滴报警声音 是不是你拆过云台了 P轴驱动板和R轴驱动板上错了 上错会报警,驱动板看似一样 在伺服电机卡扣位置有写R 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是间歇滴滴报警声音 是不是你拆过云台了 P轴驱动板和R轴驱动板上错了 上错会报警,驱动板看似一样 在伺服 ...

你好,其实我感觉不像是报警的声音,就像是电机一卡一卡发出的痴痴声,谢谢!望诊断。

网友E:
那个铁盒子里是高清图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铁盒子里是高清图传么?

你说的机器里面吗,那应该是原装的图传!

网友F:
电机异响,可以测一下三个绕组的电阻,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驱动板烧了。DJI用料的冗余并不多,遇上一个次品的mos管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异响,可以测一下三个绕组的电阻,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驱动板烧了。DJI用料的冗余并不多,遇上一个 ...

兄弟你说的太专业了,你说的意思主要是云台控制板出了问题吗?十分感谢

楼主:
搞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好了,感谢各位!

是精灵3吗?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搞好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精灵3吗?哪里出问题了、怎么搞好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精灵2V+

网友C:
那里出了问题,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出了问题,分享一下

云台的控制板出了问题

网友C:
云台控制板那里买,我的云台也是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控制板那里买,我的云台也是没有图

我是收的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