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手持云台

楼主(2015-10-14):
最近我到许多用手持云台拍的视频感觉真的很不错,但由于价格太贵就不想买成品的,所以想diy一个,由于自己飞过直升机就知道可以通过电子陀螺仪传感器发出修正信号给舵机修正,我想手持云台应该类似,那请问大家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舵机和陀螺仪才能diy一个手持云台?

网友:
陀螺仪加舵机的方案不行的 现在都用无刷电机的云台了

网友A:
重量小的话可以试试的,你的控有多余的三个通道吗,有的话K8加三个斜盘舵机可以做的,之前用旧的450舵机做过一个超小的,挂普通摄像头效果还不错,问题是转动角度有限,能挂狗的大小的没试过,估计不行吧

网友A:
支架用带直角的铝材做,主要是切割和钻孔,舵机臂加螺丝固定,高兴的话上点胶圈减震,相信难不倒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小的话可以试试的,你的控有多余的三个通道吗,有的话K8加三个斜盘舵机可以做的,之前用旧的450舵机做 ...

谢谢你的提示,我也考虑过直接把直升机的十字盘舵机直接移植过去,平时观察过直升机在静止的状态下我摇晃机身就是修正幅度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小的晃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小的话可以试试的,你的控有多余的三个通道吗,有的话K8加三个斜盘舵机可以做的,之前用旧的450舵机做 ...

谢谢你的提示,我也考虑过直接把直升机的十字盘舵机直接移植过去。只是平时观察发现在静止的状态下我摇晃机身舵机修正幅度太小,小的晃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架用带直角的铝材做,主要是切割和钻孔,舵机臂加螺丝固定,高兴的话上点胶圈减震,相信难不倒你的

谢谢你的提示,我也考虑过直接把直升机的十字盘舵机直接移植过去。只是平时观察发现在静止的状态下我摇晃机身舵机修正幅度太小,小的晃动还行!

网友(2019-02-16):
2804有感驱动,带入陀螺仪反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