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高手CC3D迷你版能上几伏的电?

楼主(2015-10-14):
我想问一下CC3D迷你版飞控能不能上6V的电压啊?

网友A:
为什么要上6V?

网友B:
我早前在蓝天家买的MINI CC3D不小心接到12V上居然飞起来,飞空还带着华科尔601接收机,飞了几次才发现我的四合一电调的BEC输出黑红线是12V的!!!

楼主:
为什么要上6V?
我的BEC输出是6v的.怕接上会烧.

网友C:
不放心就拿电表测一下实际输出,一般小电调输出都是5VXA的。一般的接收机舵机都可以上6V,楼上不是12V都飞了吗,相信山寨是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