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PID 选择

楼主(2015-10-14):
naze32 PID 选择
0, multiwii 2.2 默认算法,MULTIWII系列的标准算法。PID与LOOPTIME挂钩,比较难调
1. multiwiii 2.2 重写过的算法,PID与飞控采样率脱钩,算是1的改进版。已与LOOPTIME脱钩,好调,宽容度更大。
2. luxfloat  针对32位处理器的算法,适合NAZE32和CC3D。但是目前还有一些缺陷,仍在改进。
3。multiwii 2.3  2.3版本的MWii算法。 YAW调节有问题可以选择这个。
4.  multiwii hybrid 杂交算法。2.2的roll和pitch 2.3的YAW
5. harikiri 固件的特殊算法,浮点计算更多。官方描述是,默认参数飞的就很不错,YAW响应尤其明显。

看大家一般都是用1,2最多,很少有人用5算法
使用1算法 比较温柔,rate调到0.99也不算快
使用2算法 比较直接暴力,rate调到0.9翻滚非常快了

5的算法也很好,为什么大家没人用

网友:
0.1.2都试过,其他没有用不知道。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我一开始就用的5算法,飞机像抽筋一样抖,PID调了还是抖,用了0,稳的一逼,现在在用1

网友A:
买了一块32板用不惯,现在已全部换成CC3D。

我用32 0算法,怎么都调不稳,副翼太抽。  1算法,起飞几秒后机架剧烈晃动。  2算法  太温柔。

我说的全是自稳下,手动还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一块32板用不惯,现在已全部换成CC3D。

我用32 0算法,怎么都调不稳,副翼太抽。  1算法,起飞几秒 ...

自稳是不怎么好调,一般都是用手动,我试过各个PID,手动模式都很稳,主要区别是手感不一样